[求助] Add instance的时候不显示cell和view

楼主(2015-03-25):
今天在用cadence时突然发现在Add instance时,点加载,然后后面的子目录就什么也看不到,就只能自己手动输入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似乎你的library hierarchy 加错了,似乎LD, adc,st02这些是不是应该是cell,属于一个library?
你把这些cell放在了library一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呢  LD是上次自己新建的library啊 现在的情况就是画电路图时instance的话全部都得手动输入,加载时都不出现cell和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