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的mom仿真

楼主(2015-03-25):
用ADS2009U1的mom功能想看一段meanderline的回流特性。但是发现在4.9GHz处出现一个奇点,解算器一直在这个点上算,最后在S参数图上这个点也是一个跳跃点,说明这个点的结果是有问题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我后来索性换成一段直的微带线,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只有当我把基板的厚度从原来的30mil改成40mil后,这个奇异点才不见了。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小小谐振,板厚从30mil改为40mil,只所以会消失,是因为改变了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种可能,但是还是感觉不是谐振点啊,从S参数的曲线的走势来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