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0工艺下,系统clock为100MHz,最多可以多少级门电路时序上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5-03-25):
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下大家:
1. 90工艺下,系统clock为100MHz,最多可以多少级门电路时序上不会有问题。2. prime time有违规路径时,除了修改代码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有谁知道吗?3Q。

网友(2015-09-07):
这个和多少门有关系么?

网友:
1.你可以参考具体90NM工艺的的spec,参考标准两输入与非门的延迟。然后扣除你的约束,大概就是可以容纳的门数。
2.自己修改code,不然就交给后端,让他们修下去~

网友:
1.跟用什么门有比较大的关系,不同的标准单元延迟都不一样
2.设计上来说不要有太长的组合逻辑路径,后端上来说不要用太小的驱动,不要把各个std cell放的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