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0工艺下,系统clock为100MHz,最多可以多少级门电路时序上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5-03-25):
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下大家:
1. 90工艺下,系统clock为100MHz,最多可以多少级门电路时序上不会有问题。2. prime time有违规路径时,除了修改代码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有谁知道吗?3Q。

网友:
第一个问题:
如果是一级反相结构的Cell,比如Size不大的INV、NAND、NOR、MXI、AOI、OAI,那50级应该没问题。
如果是两级反相的Size不大的Cell,如BUF、AND、OR、MX、AO、OA,那只能保证25级没问题。
对于正反相兼有的Cell,如NAND2B,AN->Y按两级计,B->Y按一级计。
如果是ADDF等复杂的Cell,级数就更少了。

网友:
2. prime time有违规路径时,除了修改代码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一般先是后端处理,看能不能修正时序,如果后端也处理不了,才考虑修改代码

网友:
看后端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