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如何创建S8P_Eqn器件?

楼主(2015-03-25):
这里有个相关的文档,但是里面提到的example链接进不去,谁知道么?

网友:
刚看到你提供的链接里有如下回复:
Actually, you don't need this example anymore. If you want to insert (for example) an S8P_Eqn component, just type S8P_Eqn into the component name entry field in the upper left area of the schematic window. Up to at least S20P_Eqn works.

Edited by: aehoward on Mar 25, 2015 9:48 AM
你去试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了一下,确实可以啊!

网友:
我比较懒...1、2楼一并回覆
直接改动图中所表明的位置,看你要多少端口?立马搞定!
不能下范例影片?那是因为后续keysight不明理由?将文档上载到(世上最大的天朝局域网)不给上的Dropbox上了,
所以你得"翻"了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的确是这样,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很聪明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