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LDO中零极点分布?

楼主(2015-03-26):
仿真的时候有零点补偿了第一非主极点,零点是哪产生的?

网友:
直观感觉cm到R1到ref可以看作EA输出点CM串R1到地的通路,这样应该会产生一个零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起初也是这么认为的,把R1去掉后零点的确消失,这样这个零点是不是用来抵消反相端产生的低频极点了?

网友:
VREF不应该简单的被认为是小信号到地吧。如果用这种补偿,我觉得Vref也要拿进来一起跑A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准输出端是R×I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基准仿AC相位裕度变化不大,基准电阻和R1都是1M

网友:
前馈电容产生的零点吧,输入端的RC可以看成滤波器,稳定输入VREF的。

网友:
    两个主要极点是EA输出和LDO输出,这个零点应该是抵消其中一个次主极点的,这样的补偿方式感觉次主极点应该是EA输出。
从EA的ref输入端看的话Cc有米勒效应,可能起到稳定ref的作用吧。。

楼主:
回复 8# languang1200 密勒效应在反相端产生了大电容,这边应该也产生非主极点吧,同时EA输出的极点也被推高了,我大致觉得应该是补偿反相端极点的,正好他们都不怎么随负载变化,EA输出可以推到GBW之外

楼主:
回复 7# scvready 前馈电容产生的零点是右半平面零点吧,会使相位恶化

网友:
    我觉得要考虑EA负端极点就要把前级的基准电路都加进去,对LDO而言应该存在两个环路,一个是主环路,另一个就是CM那个补偿反馈环路。如果这个零点是补偿EA负端的那么主环路中的EA输出和LDO输出极点就没有补偿措施,从而主环路很难稳定,如果零点是是补偿EA输出极点,那么主环路可以得到补偿保证,同时CM反馈环路也仅存EA输入一个极点,那么两个环路的稳定性都可以得到保证。
    个人见解。

楼主:
回复 13# languang1200 谢谢,我把环路理了一下,反相端的极点的确不会影响交流回路,应该是补偿EA输出极点的,C1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稳定性也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