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 EP1C3T144C8 资源使用43% 很多逻辑被优化掉了怎么办?

楼主(2015-03-26):
用EP1C3T144 做了个东西,发现有时候编译出来,逻辑执行不正确试了那个 speed  area balanced 优化选项,好像不起作用,大侠们,怎么办啊?怎么去掉优化选项呢?

网友:
优化选项不会导致功能的变化吧?如果资源充足的话可以选择优化速度,这样会比较稳定。建议还是检查一下逻辑设计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了,我再看看设计问题,编译完了,报 worst-case setup slack is -44.703,  worst-case hols slack is -2.485, 我用的 50MHz时钟,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呢?

楼主:
还有一个警告,timing request not meet,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设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我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