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消除右半平面零点电路理解求助?

楼主(2015-03-26):
各位大哥,帮我看下这个电路,这个电路中M2和Cc电路是用来将右半平面零点推向左半平面的,并且最后的零点位置为-gm2/Cc,我对这个的推导不是很懂,也不能从直观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哪位大哥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楼主:
哪位大哥帮忙看看。

网友:
直观理解就能推出为什么在左半平面,以及该零点位置了。首先,右半平面零点的来源是由于信号有一个前馈的通路到输出(具体可以看看拉扎维书上的弥勒补偿那一节)。那么这个电路用一个sourcefollower提供了从输出到输入的单向反馈的通路,而切断了前馈的通路。同时,该sourcefollower从源端看过去的等效电阻为1/gm,一个电阻和电容串联地挂在信号通路上,同时前面是一个受控电流源,那么必然提供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该零点位置也就是在gm/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我再问一下你,这个电路的零点也是-gm/Cc,可是这个电路并不存在信号通路上一个等效阻抗为1/gm的电阻串联一个电容C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位大哥,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直接是在补偿电容上串联一个电阻Rc时,它的零点也不是-gm/Cc,而是gm/(Cc(1-gm*Rc))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啊,只不过在最终的输出端罢了。而不是中间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前述的两个都是小信号对地的。而加调零电阻的形式是跨接在输入输出的。这个零点应该是随着电阻的增大,逐渐从右半平面移到无穷远处,再从无穷远移到左半平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懂,你能否对于这两个加了阻断前馈通道的电路的零点分布具体解释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第二张图在输出的地方不是有个Cc电容,然后再经过一个共栅极到第二级输入的吗?那个共栅极从源端看过去不也是1/g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用N管那个电路大概可以理解了,采用P管的那个gm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张图确实从M2源端看到地是1/gm,但是这样你说的信号通道是从输出到Cc再到1/gm,这样跟形成零点的条件感觉联系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什么不一样,第二级也是跨导放大,输出是受控电流源,然后在负载上产生压降,形成Vout。而第二级的负载同样是电容串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加下你QQ可以吗,我QQ是60346184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谢你了,这位大哥我加下你QQ可以不,我QQ是60346184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谢你了,这位大哥,加下你QQ可以不,我Q是603461849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注意,左半平面的零点不一定是要有前馈通路的,只要有对小信号地有电阻串电容,并且前面是电流源驱动,那么一定有左半平面零点,而右半平面零点一般是要有前馈通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回答很透彻,切断了前馈,消除了右面零点。

网友:
   切断前馈通路是认为从旁路的输入到输出看进去的阻抗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差不多,建议你看看sansen的P118

网友:
加cascode管隔离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那个P管那个电路的主极点中的等效输入电容怎么计算呢,这样阻断前馈通道后,如何看出来等效到第一级的输出端的电容呢,此时这个电容已经不跨接在输入输出端了,输入端等效电容怎么等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