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个电路中下面的4个MOS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03-26):
上面的NMOS管跟PMOS管可以组成反相器我知道

上面的NMOS管跟PMOS管可以组成反相器我知道

楼主:
上面的NMOS管跟PMOS管组成反相器我知道

楼主:
我要对这个电路进行HSPICE仿真,但是对于电路不是特别明白 难道下面的MOS管就作为开关 吗

楼主:
新手自学-- 请大神教导

楼主:
这是一个D触发器 可是我总是觉得有点问题 感觉这个电路有点不对

网友:
类似D触发器的钟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做HSPICE仿真的时候这个应该作为什么来编写网表呢-- 别的我都知道  就是这个有点不清楚,难道也用普通的NOMS管PMOS管编写进去吗

网友:
Rabey的数字设计透析里有讲过这种D触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D触发器应该如何去编写网表呢- -

网友:
网表没什么特别的,就按普通的来。

网友:
数据锁存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I don not  know how to write HSPICE netlist!and what should I do at first

网友:
分析下时序嘛,自己假设几个时间段。应该是clk为高时写入,为低的时候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