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运行出错了,求解释,谢谢!

楼主(2015-03-26):
NC  运行的脚本是
ln  -s  ~/dump.fsdb/*  ./

ncverilog +access+wrc  +timescale=1ns/10ps  +notimecheck +neg_chk +loadpli1=./nc_loadpli1/debpli.so:debpli_boot  -f  filelist.f

提示错误是

failed to load dynamic library  ./nc_loadpli1/debpli.so

./nc_loadpli1/debpli.so :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0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32 library

为什么是这个错误?

做DC综合的时候也提示过这个错误,但是我把DC的license更新以后,就好了,这个是不是也是license,若是的话,我也没有看到哪有调用license以及license.dat。

网友:
这个问题是loadpli1 (FSDB)哪里出现的错误
确认一下 黄金变量 : LD_PIBRARY_PATH 设置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没有找到。。。这个变量设置在哪里?  不过我确定,之前在另一个的电脑可以用的,另的电脑被格式化了。
  如果设置的话,从看到的资料来看,应该也是设置在服务器的软件下面的一个.cshrc里面,我能够找到其他的软件的路径也在这里,NC应该就是IUS吗?我没有找到。与NC相关的也没有找到。。。可能在另的电脑的个人电脑里面配置路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刚才实验了一下,别人的账户可以用了NC仿真了

网友:
图形界面跑不是很简单很方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fsdb出问题,我拷贝一个单独的图形,可以通过verdi   打开 fsdb
应该是ncsim有问题

网友B(2021-08-13):
我这边运行遇到下面这个error,楼主知道如何解吗?
ncsim: *W,LIBLDFL: Failed to load dynamic library debpli:
        debpli.so: wrong ELF class: ELFCLASS64.

网友(2022-11-18):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运行遇到下面这个error,楼主知道如何解吗?
ncsim: *W,LIBLDFL: Failed to load dynamic library de ...

我也是这个问题,难顶;老哥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运行遇到下面这个error,楼主知道如何解吗?
ncsim: *W,LIBLDFL: Failed to load dynamic library de ...

這個問題是 64bit/32bit 問題.64bit OS, LD_LIBRARY_PATH 要指到share/PLI/IUS/LINUX64
32bit OS, LD_LIBRARY_PATH 要指到share/PLI/IUS/LINUX
詳細請參考Verdi或 Debussy  /doc下面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