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探测器的工艺 能做cmos电路吗?

楼主(2015-03-26):
做探测器的工艺 能做cmos电路吗?有什么区别,能用吗?能不能集成到一块芯片上,谢谢!

网友:
具体一些,不懂!
这么些信息只能说不能

网友:
做粒子探测器的工艺?可以的,但是模型么,自己测曲线拟合吧。
用这种工艺做的cmos电路,一般不是追求性能,而是追求耐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α粒子探测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红外探测器探测器的 量子阱红外探测器 一般在研究所加工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