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6 LVDS串并转换

楼主(2015-03-26):
各位好,我现在做xilinx  V6 与ADC 的LVDS通信,ADC的型号是LTC2175,采用双线,16bit,125MHz采样率;V6内运行的串并转换逻辑会出现尖峰噪声的问题,解串波形也时好时坏(LTC2175的模拟信号输入从示波器上看是好的),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我的逻辑时序不够严密?

存在尖峰

存在尖峰

正常采集

正常采集

AD之前的模拟信号

AD之前的模拟信号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第一幅图是存在尖峰的解串波形,第二幅是正常的解串波形,第三幅是示波器显示的进入AD之前的模拟信号。

网友:
LVDS的源同步速率是多少? 用的是什么方式去解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LVDS 串行时钟500MHz,DDR模式输出数据,通过IODELAY调整 ISEDERSE接收端的时钟相位对齐,根据帧参数进行一帧数据的调序和寄存。

网友:
使用的是泰克的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尖峰的问题,哥们怎么看?

网友:
同步没有做好。

网友:
1. 同步 复位端问题 2.CDC抓数端问题

楼主:
逻辑本身参考的是xapp1071,可能是ISERDESE的输入端,时钟与数据的相位关系不好,毕竟1ns的数据窗口太小,很容易造成时钟边沿的数据采集不正确。

网友:
如果是同步问题,那iodelay调整tap后,根据调整方法的不同,可能存在bit的移位,后面iserdes的bitslip可以调整这种移位(就是找字边界),也许能解决你这种问题,尖峰脉冲,很可能是由于数据的高位突然出现了1个或者多个1,也许就是bit移位造成的(猜测)。
如果有训链条件,可以先做LVDS训链,确定好tap和bitslip的值后,再进行AD采集。。。这个就看现场条件了

网友:
感觉是时序不对,要么iodelay,要么mmcm调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