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 的上升下降时间问题

楼主(2015-03-26):
为什么I2C会定义上升下降时间的最小值?谢谢

网友:
可以使用更小的值,但是系统的EMI干扰会大。

网友:
If edge is too sharp, internal glitch filter cannot be functional.

网友(2020-09-14):
有相同疑问,请问楼主有见解了吗?

网友(2020-12-05):
边沿检测需要。ttl/cmos原理决定。

网友(2021-01-26):
高手问的问题都不一样

网友:
根据傅里叶变换可以知道方波越陡峭,则高频分量越大,会产生更大的EMI干扰

网友(2024-02-25):
I2C是OpenDrain结构,上升沿靠的是外部上拉电阻,如需要更小的上升沿,意味着更小的电阻,更大的功耗
下降沿靠的是IO内部的NMOS管,这个倒是更好满足,相对上升沿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