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用运放,怎么实现电路中两个电压的相加

楼主(2015-03-26):
不用运放,怎么实现电路中两个电压的相加

网友:
和运放有仇??

网友:
回复 楼主:

   charge pump应该可以啊,不过不知道你需要多准确

网友:
电阻网络就可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网络要求电压源有很强的驱动能力。

网友:
1、用开关电容。
2、电压转成电流,电流相加,再转成电压,不过误差会大些。电压做什么用的?有其它要求没有?

网友:
电容吧,加减乘除随便来,不过没驱动能力,还得要运放做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