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NIX求助

楼主(2015-03-26):
我最近在自学UNIX,看到路径中经常有冒号除出现,比如“/sbin:/bin” 请问这个冒号是什么意思?
还有 替换语句:PSI={HOST := “uname”}  “$”  ;这句中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PATH中的:是分隔符

PS1 是bashell 命令行提示符的变量,那个"$"就是字符“$”的意思,你敲入的"ls",'cd'等命令都会在$之后出现。
也有用"#",">"的,看个人喜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谢谢您~

网友(2018-01-19):
二樓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