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fy_lvs出现了short该怎么找到具体的地方呢

楼主(2015-03-26):
icc 问题请教,谢谢啦~
verify_pg_nets 验证没有问题。
verify_lvs 验证只有一个short,VDD,VSS短路,经常发现与ram打孔造成的,但具体位置超级难找,应该用什么方法找短路的位置?
用error broswer看short是整个芯片的vss,vdd,怎么看到具体的哪一个点短路呢

网友:
用calibre检查一下,好像calibre可以定位short具体的位置。你找找看

楼主:
ICC里看不到吗?

网友:
icc 里面定位电源short很难,白茫茫一片

做calibre lvs吧,

楼主:
好的,用ICC就是白茫茫一片,我试试Calibre LVS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verify_lvs的时候加上 -check_short_locator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加上locator之后可以看到具体的坐标位置,但是我按着坐标找的时候发现在对应的地方没有找到短路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有的层都check了吗,ICC吐的位置不一定那么精确的,附近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