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x64版本和debussy联合仿真可以吗

楼主(2015-03-26):
之前用x86版本,升级了win7,x64的,modelsim x64和debussy54软件单独使用都ok,但是dumpfsdb的时候,提示无法调用pli,就是无法调用novas.dll,但是win7下,x86版的modelsim就能够使用,novas.dll,与debussy联合使用。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modelsim x64版本和debussy联合使用的方法啊 谢谢

网友:
modelsim x64版本和debussy联合仿真可以吗

网友(2015-09-23):
我的问题: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网友:
好像不能吧

网友(2015-10-23):
不能 不能

网友(2015-12-23):
是不是得debussy也是64位的,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明确告诉你,不可以

网友:
modelsim 仿真后用debussy打开波形

网友:
我也尝试过!不能!无奈换回32位的!

网友(2020-12-31):
不可以,只能用X86版本的modelsim

网友(2021-06-16):
可以。win10上都行,我个人就喜欢小模块用modelsim+debussy5.4仿真,大模块上vcs+verd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