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ts后的setup violations 问题

楼主(2015-03-26):
先描述下我的问题:我的设计中有一些timing path的两个dff的CK pin都是implicit nonstop pin,做place_opt时data path没有什么问题,但是cts后data path上有几个cell的delay变得很大,所以出现了setup violation.检查layout发现endpoint的dff被移到很远处,负载增大,delay值所以增大。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否由于作为implicit nonstop pin的dff被当作clock tree的cell,所以cts会移动这些cell??

网友:
EDI还是ICC?

网友:
ccopt 或者ccd 优化,  优化完了再看

网友:
看你的说法应该是用ICC的吧,你有implicit nonstop pin,应该是因为后面有generate clock设置造成的吧,ICC的确会把他当做tree的一部分,不会去balance这个CK,如果你还是有很大的setup violation,至少应该不是一个clock group的吧,你还是先看看这两个group之间为啥会有talk,是不是真的?另外ICC应该会去修DRC的呀,如果距离太远的话,除非你有什么别的设置切断了他们的timing a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group,穿过两个dff的都是一个clock,还没有作优化,我想在cts阶段解决掉这个问题,尽量做好clock 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