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一个模拟信号维持一定的时间后改变成另一个模拟信号

楼主(2015-03-26):
比如说有一个控制信号ABC,当ABC为011时,输出为1.2V维持10us之后变为0.9v                                  当ABC为101时,输出为0.6V维持10us之后变为0.9v,请问下,这种电路在模拟里面有实现的方式么???????

楼主:
或者说,有什么电路时可以将模拟信号保持一个特定的时间如10us呢?
希望大神能帮忙提醒一下,谢谢

网友:
采样保持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10us的时间怎么保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振荡器分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