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AC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5-03-26):
如果DAC datarate为fDATA=400MSPS,经过2倍插值滤波器之后,采样频率应为fDAC=800MHz,

这种情况对DAC来说,所处理的信号频率最高为多少呢?是400M还是200M呢?

谢谢大家~

网友:
400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3 字节 系统限制: 5 到 200000 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