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报错提示vlogan没有安装

楼主(2015-03-26):
运行软件自带的示例,comp.vcs*,软件运行到数字部分调用vcs时提示vlogan没有安装,但是服务器上是有vlogan 的

求解答,,,

网友:
vcs没安装全吧

楼主:
在安装目录下可以看到vlogan呀

楼主:
来高手啊

网友:
环境变量没设置好吧,echo $VCS_HOME或者which vlogan看看呢

楼主:
修改核对正确之后还是报这个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