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单位

楼主(2015-03-26):
封装外形尺寸图上面有一个列表,管脚间距为0.4BCS,是什么意思呢?BCS是啥单位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BCS不是单位, 图纸上一般有统一标识单位的地方,你可以看看。。。 这个BCS具体是哪几个单词的缩写,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意思就有点像典型值,或者平均值, 区别于别的特意标识出上下公差的尺寸。。。这样是不是能理解了?

网友(点评):
http://www.pcgz.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