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的转换速率SR如何考虑呢?

楼主(2015-03-26):
看有的书上是考虑每一级的SR,取最小值,感觉没什么道理,不是应该在转换状态电路画出来画出来看对输出端电容充放电情况?如果看每一级的SR方法有道理的话为什么 可行呢,取最小值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如果第一级寄生电容够大,尾电流又够小,当然得看第一级的情况了····

网友:
假设A,B,C传球!
A传给B,B传给C
如果流水线作业的话,整体的传递速率受限于速率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但是它(科学出版社 何乐年编)是分开算2级SR的,每一级各自算各自的电流源对负载充电情况,但是在转换状态时第一级的电流源和第二级电流源一起对负载电容充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道理是知道的,但是就是在转化状态时第一、二级可能已经不完整了?

网友:
这个看结构的!不能统一的格式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转换速率的概念通俗说:就是阶跃信号响应的斜率不再受限于RC的充电时间,而是受限于尾流。开始转换的一段时间内,这个斜率是固定的。即使是两级,只要电路改变不大,大概都可以用此估算。A对B充电,B对C充电整体的充电速度简单来看就是受制于充电慢的环节。另外指标只是相对于大家设计的一个通用的评比方式,因为你不能让每个人设计电路都是固定的样式,那如果你用了可变电容,复杂的或者非理想的电流供给,那你这个时候再提转换速率可能已经不适用了。然后呢。。

网友: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了

网友(2021-06-0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