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厂只提供typical的captable时spef有多大误差

楼主(2015-03-26):
.16的工艺,工厂现只提供typical的captable,edi做postroute提的spef有多大误差?
同时,工厂给的itf也只有typical的,也没法用starRC提不同corner的spef
(注:工厂没有QRC文件)

网友:
0.16um的工艺, 用captable sigonff 就行了,都不用qrc的, 加多点余量,再

typical table够了

网友(2016-03-19):
   您所说的多加点余量,指的是在时钟的uncertainty多加点余量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增加余量的设置的地方?

网友(2019-01-06):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知道这个captable提供的文件,怎么用于计算标准单元的金属电容吗?我不懂这个是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