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in_cell_cons.tcl文件读入报错

楼主(2015-03-26):
ICC进行到读入pin定义文件的时候总是报错:
命令:read_pin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home/chencheng/backend/icc_workplace/design_data/pin_cell_cons.tcl
pin定义文件:

报错如下:

网友:
直接source行么,别read*** 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中括号的手加上反斜杠,如“\[0\]”, 否则tcl会把中括号的里面当做一条命令执行。

网友:
有道理,但是bus  signal pins都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