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auto_route 出现child timer falied 错误

楼主(2015-03-26):
Astro 进行到 auto_Route时出现以下错误:

脚本如下:

axgAutoRoute

setFormField "Auto Route" "Search & RepairLoop" "5"

formOK "Auto Route"// auto route 脚本文件

网友:
关闭cel重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前辈好给力啊,不过关闭了也不行啊,我都重头开始好多遍也不行

网友(2015-07-15):
同问,我也想知道原因。急求

网友:
重新建库来,好像是mw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知道大概是库哪里出问题吗?因为前面的步骤里面所有的timing report 输出都正常。而且建库时候.db 文件也load 了;而且之前做timing-driven place 也没有报出什么问题;实在是想不通。如果route时候不选timing-driven 而是skew control 则一切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