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版图设计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5-03-26):
在设计运算放大器版图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需要给对管单独加保护环吗?匹配的过程中是ABBA好还是AABB好点?

网友:
最好是共质心结构

网友:
做几版测试一下

网友:
参考下上一版。

网友:
需要加保护环,abba比较好吧,顺带加个dummy

楼主:
回复 网友A:

dummy管的尺寸有什么要求?必须要和对管的尺寸一样吗

网友:
回复 6# anlei111 一样当然最好啊,这些随便一本版图书籍都有介绍,自己看看吧,动手画画,然后跑下calibre,就知道了

网友:
画运算放大器时,需要保证主要信号流经的路径对称匹配,不能只关注差分对管
差分对管的guardring 是必须加的,其匹配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
我在画的时候,要考虑对管的尺寸,m 、finger、w/l,画出来要保证整体W/L 比例不要相差太大
例如 m=1, finger =2, 那就是 AABB
如果m=1, finger=8, 那就 AABBAABBAABBAABB
如果m=1,finger=16, 那就
AABBAABBAABBAABB
BBAABBAABBAABBAA
但是这样有个问题,就是走线会很复杂,寄生很大,
如果电流也比较大的时候,走线资源就紧张
需要权衡

网友:
哪个工艺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