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导入virtuoso问题

楼主(2015-03-26):
应该和CDL导入是原理一样的。试了好多遍,也看了好多大神的帖子,解决了W,L,M不对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导入以后。Q一下看。尺寸已经全部对了。但是显示的管子还是默认尺寸。而且lvs过不了。

只有修改下管子的参数(任意开关或尺寸都可以)然后apply以后。才能正常显示。

在公司,不敢上图。

这样的问题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
手机拍照传上来看啊

网友(2016-04-15):
。。。。。。。。。。。。。查找关于修改默认尺寸的方法

网友(2016-08-23):
好复杂,tf一致吗?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样的,原因是model.map文件有问题,参数的名字与spi、device model没有对应上,可能是名字有写错。
供你参考!

网友:
应该是CDF运算没有触发,需要某一个触发才能正确。因为导入的时候只是对应map的参数,没有对应运算后的参数,所以,现在某些PDK会有更新CDF参数的功能。

网友A(2019-04-03):
请教一下怎么用spi导电路啊,急啊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怎么用spi导电路啊,急啊急啊

可以参照这个链接: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8413&extra=page%3D5&mobile=2

网友:
导入后需要update cdf,可以参照这个链接试试: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8719&extra=page%3D8&mobile=2

网友(2021-05-27):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照这个链接: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8413&extra=page%3D5&mobile=2 ...

广告打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