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ncounter会连错线吗?怎么修改VIA数目?还有怎么添加电源和地的连接?

楼主(2015-03-26):
大家好,我第一次用Encounter,有几个小白问题请教一下。

1. 连线之后,默认的via只有一个。我感觉不保险啊,有没有地方可以设置via为多个呢?我看了user guide,只找到手动添加via。但是手动修改整个版图,这不现实吧。能不能通过什么设置,令软件在连线的时候自动添加多个via到金属连接处呢?

2.Encounter输出的 verilog netlist直接导入Virtuso没有VDD VSS的连接。我在网上找了一个用perl 编写的script,可以把连接加上去。但是它在很多错误的地方加上了 inout VDD, VSS。把它们删掉很花时间。大家一般是怎么解决添加power/gnd连接这个问题的呢?

3.导入的版图很多连线(也许是所有)都标注了net name(nt层),这些标注的net name导致很多open,unattached label/port,port name not valid for netlisting(被认作port)。真正port的层也不对,名字是在nt层(net name),矩形反而是在pn(pin)。我把它们都删掉,然后手动添加port(pick from schematic)。但是最后还是有incorrect nets。这几天,我尝试过很多次。似乎最后始终是这几个net 不对。Encounter自动连线可能会出错吗?我感觉不会吧,因为最后的net list也是Encounter生成的,和版图应该是一致的啊。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谢谢了!!

网友:
1. setNanoRouteMode里打开MultiCut相关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啊。我第一篇看User guide时不仔细,刚刚也看到这一段了。Postroute Via Optimization, 可以把连线via改成两个。不过标准单元可内部的就只能是一个via了。

网友:
3. 检查下从Encounter中streamout时的layermap文件是否正确

网友:
1. routedesign吧
2.  saveNetlist -includePowerGround
3. streamout.map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