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VCO的振荡频率

楼主(2015-03-26):
在LC VCO中,控制电压一定,为什么振荡频率能够保持稳定呢?
我的理解是:控制电压一定,假如振荡频率稳定,那么输出节点类似正弦波,那么加在可变电容上的电压就一直在变化,从而导致电容值相应地变化,最终导致谐振频率一直在变化。即LC VCO中,振荡频率不可能稳定。

网友:
   当然能啊,这就是PSS的精髓大信号电容,小信号电容,RFIC书上都有讲

网友:
控制电压和输出端又不在一个节点上。。。。

网友:
虽然在变,但是是周期性地变化,所以周期可以不变,也就是频率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电容值确实时刻在变,但其周期性变化,从而在每一个周期内,电容的平均值为一个定值,从而导致谐振频率的平均值为一个定值。
是可以这么理解,但就是怪怪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公式推导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你了,我不是做RFIC的,最近老师要做一个LC VCO,所以到处查资料,仿真

网友(2022-08-18):
老哥,你VCO瞬态仿真结果频率保持不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