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output_delay -reference_pin DC 似乎不支持

楼主(2015-03-26):
项目中,要求分频后时钟与源时钟同频同相的输出时钟最好对齐,使用了很多办法都不见效,如set_data_check,set_max/min_delay 等到。由于输入时钟频率1.2Ghz,所以分频时钟和输出时钟边沿最好相差+-40ps。set_output_delay -reference_pin DC 似乎不支持,这个设置应该有用,不知诸位有何好办法,谢谢了。

网友:
后端做了cts再看吧,

如果clockgen不大的话, 出来的phase difference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