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精密连接器的共面的测量用选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实惠且精度较高的?

楼主(2015-03-26):
精密连接器的共面的测量用选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实惠且精度较高的?

网友(2015-04-29):
精密连接器的共面测量,采用ZLDS200激光二维扫描传感器对连接器端面进行扫描,可快速的测量出各端子是否在同一平面上。传感器是数字化集成一体化结构,具有Z轴0.1%高精度、每秒扫描6510个轮廓数据高响应、IP67高防护等级和可同步等高性能。除标准系列产品外,扫描二维传感器还可根据用户的特殊需要定制。传感器提供了DLL库,封装底层网口通讯协议,便于开发人员快速进行应用软件的开发。也可以帮您用扫描二维传感器组成测量系统,如零件轮廓尺寸等测量系统的软硬件集成。再加上它的高性价比,用于作为精密连接器的共面测量,这款产品将是不错的选择。
打字不易,如满意,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