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纳米定位台外壳是特殊钢材吗,市场价格怎样?

楼主(2015-03-26):
纳米定位台外壳是特殊钢材吗,市场价格怎样?

网友(2015-04-29):
NM-X-5A尺寸小,毫秒级响应时间,应用在需要高可靠性和高输出的方面。轻质量,高刚度,可以用于极端高的带宽环境。
电容传感器提供了高于纳米级的分辨率,实现在6微米内的闭环控制。柔性导轨使运动平滑,运动范围可减小到5微米。因为结合了数字闭环控制器,NM-X-5A可以实现高于纳米级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