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KAMAN涡流传感器铸模变形检测的测量方案?

楼主(2015-03-26):
KAMAN涡流传感器铸模变形检测的测量方案?

网友(2015-04-29):
KAMAN涡流传感器能静态和动态地非接触、高线性度、高分辨测量被测金属导体距探头表面的距离。它是一种非接触的线性化计量工具。电涡流传感器能准确测量被测体(必须是金属
导体)与探头端面之间静态和动态的相对位移变化,可以对铸模变形检测。

应用前景:
压铸模是指压力铸造成形工艺中,用以成形铸件所使用的金属模具。压铸模是压铸生产三大要素之一,结构正确合理的模具是压铸生产能否顺利进行的先决条件,并在保证铸件质量方面(下机合格率)起着重要的作用。致使模具失效的因素很多,既有外因(例浇铸温度高低、模具是否经预热、水剂涂料喷涂量的多少、压铸机吨位大小是否匹配、压铸压力过高、内浇口速度过快、冷却水开启未与压铸生产同步、铸件材料的种类及成分Fe的高低、铸件尺寸
形状、壁厚大小、涂料类型等等),铸模变形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