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有没有可以非接触测量转轴转速的转速传感器?

楼主(2015-03-26):
有没有可以非接触测量转轴转速的转速传感器?

网友:
这种传感器有,已经广泛使用在电力系统,尤其是火力发电站中!

网友(2015-04-29):
电涡流传感器KD2306,电涡流是利用电磁效应,让被测物产生电涡流,并产生磁场,使系统阻抗变化从而测距,测电机转速时可以标记特定点,如凸起或凹槽等,记录单位时间内该特定点出现的次数(测量曲线有个明显突变),从而计算转速,但只能测有电磁效应的被测物。S>2个传感器的不同读数,便能算出被测物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