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安装

楼主(2015-03-26):
电脑以前安装modelsim  都能用。 最近突然不能用了   双击桌面上的图标后   出现它的标志  然后过一会  又没了。重装了也是如此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又试了试questasim  也是一样的症状

网友:
看你的license,出现这个问题,都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
對2樓說的對,也可以看一下環境設定

网友:
果断重装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