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楼主(2015-03-26):
我用quartus综合一个工程,完了顶层中列化连接的好几个模块没了?请教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没有给代码,不好分析。但是一般来说,如果你的代码语法什么没有错,很可能是你的设计被编译工具“综合掉”了,也就是编译工具认为你的设计没有一个完整的输入输出,无法完成一个正常的逻辑,所以直接把这部分逻辑给删除了。

网友(2019-11-21):
无图,无代码,无法分析,经验到手: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