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寄生反标

楼主(2015-03-27):
calibre抽取的寄生参数可以反标到layout中吗?可以图像界面看,我记得assura是可以的

网友A:
好像不能像assura 那样反标到schematic 上
使用calibre + qrc(assura) 可以提 calibre view
也能以GUI 的方式查看寄生,像列表一些样,显示每条线与其他线之间的寄生

网友(2021-12-16):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像assura 那样反标到schematic 上
使用calibre + qrc(assura) 可以提 calibre view
也能以GUI 的 ...

calibre 抽取的calibre view,能怎么以GUI方式查看?

网友B(2023-01-17):
在schematic界面点击calibre- map schematic net to calibreview nets,选中对应net即可。
参考https://www.doc88.com/p-749545108323.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schematic界面点击calibre- map schematic net to calibreview nets,选中对应net即可。
参考https://www ...

你好,尝试之后发现map schematic net to calibreview nets窗口中自动生成的calibreview net 难以对应sch中带hierarchy的下层net
比如sch里面叫/I0/I12/net3,则自动生成的calibreview net 会为net3,而不是希望的XI0_XI12_net3这种带X且flatten后的名字,最终在calibreview里找不到叫net3的节点(实际calibreview里面叫XI0_XI12_net3),即无法找到对应寄生参数。

且此处在你发的文档里自动生成的calibreviw net会同样叫/I0/I12/net3,这种写法理论上calibreview不支持啊

网友(2023-03-06):
引用 网友C:
你好,尝试之后发现map schematic net to calibreview nets窗口中自动生成的calibreview net 难以对应sc ...

抽取的calibreview net就是/I0/I12/net3形式,calibreview也是在schematic里显示,故命名方式和schematic一样才对。

网友D(2023-12-12):
引用 网友B:
在schematic界面点击calibre- map schematic net to calibreview nets,选中对应net即可。
参考https://www ...

您好,小弟尝试这个功能,选中了schematic中的net再点apply没有反应,看了您的链接但是还是没会用,是哪出了问题呢?谢谢您

网友(2024-06-14):
引用 网友D:
您好,小弟尝试这个功能,选中了schematic中的net再点apply没有反应,看了您的链接但是还是没会用,是哪 ...

点右下角这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