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控制高速AD

楼主(2015-03-27):
请教大神们:我用XC5VSX240T控制ADC08D1000这款高速AD,采样时钟由外部锁相环提供,为960MHz。ADC08D1000为双通道AD,配置的模式为将每通道的数据分成两路,以480MHz的时钟输出给FPGA。由于时钟速率太高,在FPGA处理时经常出现毛刺,严重影响处理性能。我在程序中已经对时钟进行了时序约束,求问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提高FPGA的性能呢?谢谢!

网友:
FPGA的采样时钟要用DLL将采样延调整到数据变化的中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相位已经调整过了,但是效果不明显。。。

网友:
这个需要IDEALY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稍微讲一下吗?或者给一些有关IDEALY的资料。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讲一下吗?或者给些关于IDEALY的资料。谢谢!

网友:
建议将AD的时钟设置为DDR模式,利用FPGA内部的IDDR实现数据采集,有利于提高电路稳定性
注意AD时钟与数据在FPGA内部的路径延迟尽量一致,做好定时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C:

   DDR方式也尝试过了,通过修改AD的配置电路,将AD的输出修改成了DDR方式,时钟为240MHz,也对这个时钟进行了约束。但是仍然有毛刺出现。我现在只能适当降低频率,再用SmartXplorer跑出多个结果,然后选择一个最好的,这样做实在太耗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Idelay的资料上X官网可以很容易找到的。 你需要做一个延时闭环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资料了,正在学习使用,多谢!

网友:
楼主,还用ADC08D1000吗?我这边有替代的MXT2001,国内军工单位的,需要可以加我QQ:1770671742

网友:
楼主还在用ADC08D1000吗,我这边有替代的MXT2001,有需要可联系我QQ;1770671742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要采用DDRIO进行处理。如果延时不能好评估,请尝试调整时钟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