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中set_annotated_delay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3-27):
先用了两个反标的命令。

  set_annotated_delay 0 [all_inputs]

  set_annotated_delay 0 [all_outputs]

  然后报了一下时序,report_timing,有个问题,如下图:

  sd_DQ[0]是个inout port,也可以认为是个output port,那从 sdrm_DQ_iopad/PAD 到 sd_DQ[0]的delay不是0呢?

  0.000* 应该标到sdrm_DQ_iopad/PAD这一行才对吧

网友:
基本是0  , 即pad 到port 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