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HNCE035BCD工艺能否与一般的HHNEC035工艺一起做版图

楼主(2015-03-27):
向各位大神求助    HHNCE035BCD工艺 和一般的HHNEC035工艺 能不能做一块版图上    有人给我说可以在两部分之间打隔离栅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做。

楼主:
不清楚两个 工艺的 层的信息一样不

网友:
Of course 不行。

网友:
看衬底隔离等问题!
还有版次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谢谢你的帮助  请在问一下这些信息一般 是在哪个文件里面

网友:
一般情况不行,工艺完全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BCD和非BCD一般都不在一条线上做的吧?

网友:
你们打电话问过华虹了吗?就做此结论? 你去看看新唐的工艺,人家就能那样玩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激动啥啊哥们,我们也就路过插个嘴而已。打电话问华虹,这是楼主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