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使用uvm_reg_hw_reset_seq进行寄存器复位初值测试问题?

楼主(2015-03-27):
使用uvm自带的sequence进行寄存器复位初值测试,log中报有个寄存器的初值与mirror值不一致。

楼主:
我用的是frontdoor门测试,回读寄存器返回值不是当拍返回,需要几个周期,但那个sequence好像是当拍检查,故出错,有什么设置能让那个sequence延迟几拍再检查。

不想使用backdoor操作,于实际应用不符。

网友(2019-05-07):
我也遇到了同上述问题,同求解

网友(2025-09-22):
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实际返回值不是当拍返回,但是却取了当拍的值。是不是说明寄存器操作对应的driver/monitor有问题?

网友:
这个sequence就是通过读寄存器,然后比较读到的寄存器数值是否和配置的reset数值匹配。不存在你说的当拍值的概念。 读到的值都是一个完整的读请求。如果你的请求响应数据返回是多拍的,那bus2reg 这里应该也是按照多拍读处理的,只有收到了有效的响应数据,bus2reg 才能返回,然后sequence这边做数据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