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中手动连了一些信号线,如何在route的时候不让tool改动这些线

楼主(2015-03-27):
pad和macro之间的一些信号线,手动用宽metal连起来
试了几个option设置,只要detail route,就会改动这些线,有些被删掉,有些宽度被改小
请问应该如何设置才不会改动呢

网友:
设置成route type为pg_strap或者user enter ,

缺省的 route type确实是detail signal route的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