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知道LDO的相位裕度与负载电阻之间的曲线怎么仿出来的?

楼主(2015-03-27):
在有些文献里能够看到相位裕度与负载电阻之间的曲线,纵坐标为相位裕度,横坐标为负载电阻或电流值,这样的曲线是怎么仿真得到的?

网友:
可以自己做表格

网友:
我在hspice里用 .step 控制一个参数变量反复进行ac仿真,然后提出相位裕度和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能够直接在explorer上显示,还是得出一些点后用其他软件画出图形呢?希望能够把方法说得再详细一点。 谢啦!!!

网友:
我是用其他软件画图的

网友(2016-10-09):
spectre条件下用STB仿真 然后参数扫描RL,最后直接PLOT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