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中MOSFET引脚悬空

楼主(2015-03-27):
Hspice 网表中调用MOSFET时, 引脚可以悬空吗?如果可以,用什么表示悬空呢?

网友:
网表用两个节点名表示就好,只要这两个节点名在该层次的网表中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悬空的,因为没接到其他任何节点上。

网友:
MOSFET的引脚连接一个NODE。然后NODE不接任何器件就可以。

但是要小心静态工作点的问题。

总之悬空的引脚很奇怪。

网友:
通常G不要悬空。D可以悬空,比如该管子用作开关,后期在需要的情况下,通过FIB的方式将D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我现在想把PMOS当做累积型MOS电容来用,只用到G和B,D和S不用,必须悬空。我写网标时如何表示,正常PMOS可以写成MP1    d     g     s      b       p18     w=1u       L=0.18u,现在D和S要悬空,该怎么表示呢?

网友:
累积型MOS电容 有专门的model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semico_ljj,你好!是有专门的model,但PDK是以子电路的形式给出,在HSPICE网标中调用该子电路时,不知道用什么命令看它的栅电容。然而,将PMOS的S和D悬空,电压加在G和B之间,就可以看作是一个累积型电容,在HSPICE中可以用命令LX18(MP)看MP这个MOS的栅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测出累积型MOS电容的C-V特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你这个方法我试试

网友:
SDB接一起作为一端,G作为另一端不好么?

网友(2018-09-12):
MOSFET的引脚连接一个NODE。然后NODE不接任何器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