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沟道长度调制

楼主(2015-03-27):
对于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为何定义L’=L-DeltaL, 即1/L'约等于(1+DeltaL/L)/L
L’的定义是如何导出后面的?

网友:
。。。学过微积分么。。
f(L) = 1/L
f'(L) = -1/L^2
f(L-△L) = f(L) - f'(L)*△L = 1/L+△L/L^2
简单一点:
1/(L-△L) = (L+△L)/((L+△L)(L-△L)) = (L+△L)/(L^2-△L^2) ≈ (L+△L)/L^2

网友:
二项式展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
f(L)=1/L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