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FPGA实现排序?

楼主(2015-03-27):
需求是这样的:
共81个数,对81个数大小排序,寻找其中排序低40位的数,求其均值和方差。一组求解完毕后,淘汰掉9个数(与大小无关),然后加入9个数,再对这新81个数进行排序,求解新的81个数中排序中低位40的数,求解这40个数的均值和方差,等等。

请问版上的高手,如何用FPGA实现数据的排序?去掉9个数加入新9个数后,如何利用先前的排序重新求解低40位数?

跪求大家帮忙,出谋献策,谢谢!

网友:
采用冒泡法排序,
将81个数存到RAMA里面,
第一步,第一遍,求出最小的数,记住其地址,并将该数存到另一RAMB中;第二遍,找出剩余80个数最小的数,记住其地址,存到RAMB中;循环40次,求其平均值和方差;
第二步,RAMA地址递加1打到9次后,调用第一步。
注意控制累加清零和时钟延时等。
暂时想出的一个比较笨的方法,还可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