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bandgap的温度特性问题

楼主(2015-03-27):
调试好电路之后,其他性能都还不错,只是温度扫描的时候出现一个很怪的图形,如下,希望有大神帮忙看一下。。。

温度仿真

温度仿真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好高深啊

网友(2015-06-04):
启动电路有问题,不能保证Diode两支路Ibias正常起来。
上图的启动电路,只能对左侧Iref电路有用;但也不慎安全,因为没有对Iref的直接检测,只是VDD刚上电给Cap充电的时间段里,向Iref充电。如果在此时间内Iref仍不能起来,或起来又下去了,启动电路不能继续给Iref启动充电。

该启动电路的唯一优点是,无DC电流,节省一点电流而已。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的几个电阻的阻值可能不对,太大或者太小了,根据推导出来的公式调一下应该就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电阻最小值怎么计算?我看了看文献,上面的电阻值都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的这种结构,R1和R2是取一样的值。如果忽略ID1和ID2,那么

   VREF=R4*I10=R4*(IR2+ID2)=R4*{VD1/R1+(VD1-VD2)/R3}={VD1+(VD1-VD2)*R1/R3}*R4/R1那么,R1/R3的值就是调节温度系数的,比如可以取ID2为6uA(取多少你可以仿真一下VBE随IC的变化情况,以及你自己电路的要求来定)这样就可以计算出R3=(VD1-VD2)/ID2,然后调节R1即可调节温度系数。

其实计算过程不是这么简单,我只是简单的说了,再给你发个硕士的论文,里面的计算还挺详细的,你参考吧。 高精度高电源电压抑制比CMOS带隙基准源设计.pdf (12.2 MB , 下载次数: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