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ansen 118页Cascode米勒补偿消除正零点的两种接法

楼主(2015-03-27):
Cc有两种接法,书上说原理上第二种更好,因为采用了输入晶体管的一端,这种情况下高阶的极点和零点相对少了。

我还是不懂,请大神能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是猜测,第一张图上面的管子是用做电流镜偏置的,为了mismatch的考虑,一般沟长都不是最短沟长,那么本征频率都比较小,节点寄生电容较大,而输入对管一般考虑带宽都是取最小沟长,本征频率较高,节点寄生电容小

网友:
相当于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不能说的再清楚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这样考虑一下。
两种电路都根据节点用诺顿定理来列方程。
左边的电路,总共有4个节点,需要列四个方程。
若四个节点都有电容与它相连,则至少会出现四个极点;
右边的电路,总共有3个节点,只需要列三个方程。
若三个节点都有电容与它相连,则至少会出现三个极点。
为什么会至少,如果出现电阻和电容串联的情况,极点一般会增加。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似乎有待商榷?原因如下,右图中第一级也即共源共栅的输出必须从电流转换为电压,而电流乘以Rogmro,这个里面的Ro已经包括了cascode管节点寄生电容所引入的极点。而第一级输出实际上是两个Rogmro的并联,所以极点不但要包括下面信号通路的那个gm/cgs+cgd的极点,同样也要包括上面cascode偏置电流源的大小也为gm/cgs+cgd的极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说的情况,我也已经考虑过,所以加了后面“至少那句话”。在数量级上,楼主可以考虑。但我觉得我应该就是sansen说的那个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右边为什么只有三个节点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节点如图所示。
红圈部分是一个cascode负载。这里确实也可能会产生极点。主要由于+2管子的源端和+3管子的漏端可能存在对地电容。也就是我在上面回复中说的,电阻和电容串联的形式。
我是这么理解的哈,有错误还希望您能指出。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那你所说的左图会产生4个极点,第4个极点是输入管M1漏端产生的极点?这个极点要比右图的+2管源端产生的极点还要大啊。那右图的+2管源端产生的极点岂不是更不能忽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明天去算一下。凭感觉说,+2源端的极点会因为miller效应而增加。

楼主:
有没有大神再帮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拉扎维296页上说,信号“看不见”Cascode电流源中的极点。

楼主:
拉扎维302页10.6其他补偿技术详细分析了这两种补偿方法。

网友(2017-12-23):
书上说原理上第二种更好,因为采用了输入晶体管的一端

网友(2022-10-07):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第四个极点应该是M3的漏极吧

网友(2025-07-28):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217022358
知乎上这篇文章写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