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连续时间SDM里面积分器的运放的共模反馈能用SC-CMFB吗?

楼主(2015-03-28):
我做了一个SC-CMFB在这个运放里,出来的差分信号在开关瞬间有毛刺,这个正常吗?怎样才能消除毛刺?

网友:
回复 楼主:

   并非不可能,确实有人做过。
   但建议还是不要用,SC-CMFB特性上就不适合CT的DS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回复!我看了一些论文,发现没有一个用的是SC-CMFB。。。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我能找到的关于这个的唯一文献。
   不是paper,只是patent。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我以前也没见过
   but many patents are just ideas.

Continuous-time sigma-delta modulator with discrete time common-mode feedback.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
实际项目中有用sc cmfb的,也是成熟的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SC-CMFB在开关有动作时,输出差分信号也出现一个毛刺,这个现象您遇到过吗?
我是把CMFB的电压反馈到了差分对尾电流源的管子上,用的折叠共源共栅结构,我疑惑的是,这个反馈的应该是一个共模的调整电压信号,为什么会影响差模输出呢?

网友(2015-04-28):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正在做一个SDM,做行为级仿真的时候,该如何才能去掉共模电压啊?

网友(2018-07-09):
常规不建议这样使用,毕竟CT结构每个时间点的特性都对输出有贡献的

网友(2023-01-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SC-CMFB在开关有动作时,输出差分信号也出现一个毛刺,这个现象您遇到过吗 ...

请问这个问题你现在解决了吗